大家来看看IO口这样接三极管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7-10-17):
三极管用的是NPN管
      36v
       -
      | |
      | |
      |_|
        |(c极)
         |-----  这里接cpuIO口
        /|(e极)
       GND

网友A:
如果I/O口有强上拉

输出高电平时将近似短路到地,电流很大。

网友B:
标准51是可以的,基极最好接一电阻。。。

网友C:
最好换成PNP管,基极串电阻,然后低电平驱动...

楼主:
4楼,换成PNP管,还不把IO口给烧了呀?

36-0.6=35.4v接到了IO口上,还不冒烟呀?

网友C:
晕...中间那么大5个字,你没看到呀?

倒是你那个36V的电源我没留意看,这样用PNP管,基极接IO是不行的,不能断开了。
那要看你的IO是什么样的了,中间最好串联一个电阻,如果是像51这样的,还需要
在IO上接上拉电阻。

网友D:
不可以这样接的

基极必虽加电阻

用PNP 就算加了电阻也不可以,会倒灌回去,就算是IO为高,三极管也会导通

血的教训~~~~切记切记

楼主:
IO的上拉接多少伏?+5v吗?

网友C:
IO输出弱上拉的才需要外面自己接上拉电阻.

上拉电阻上拉到这个IO部分的电源电压就行了。

网友B:
donkey89不可以对computer00无礼。。。

computer00是大意了。。。

网友E:
2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干脆直接用达林顿得了

楼主:
我没有对computer00无礼,大家一起讨论我的问题,欢迎还来不及

你看看我5楼的内容,就是纯粹的技术讨论的,我没有轻视谁或者指责谁的语句吧?
大家一起讨论我的问题,我欢迎还来不及呢

网友B:
那就好,computer00可是高手啊...

网友F:
还不如直接接个光耦算了,还可以隔离呢

网友G:
还是楼上的出手阔绰

网友H:
呵呵

ayb_ice 也太敏感了吧?

网友D:
ayb_ice

是computer00 的超级粉丝,哈哈

我可没的看出任何“敌意”的语句

神经过敏了,哈哈,崇拜一个人是好事,过度就不好了,,开个玩笑

网友F:
哈哈,我所做的行业有些设备对成本不是很敏感。

而且我猜想楼主用这个IO是准备驱动一些继电器一类的外围器件,用个驱动能力强点的光耦隔离一下会比较好。

网友I:
批量小的东西没有必要太在意成本,在意可靠性

不过继电器的驱动还是使用2803这样的专用芯片就可以了;
至于隔离,其实没有必要;
只要保证mcu的电压稳定,就可以了;

楼主:
呵呵,不是继电器,是36V8W的灯泡,我换成达林顿管了

楼主:
忘记了,原来是准备用2803的,不过它的电压只能到18V

网友G:
PNP+NPN 或 达林顿管 或 MOS管

PS:51单片机复位时输出是高的,不知道你介不介意?

楼主:
我最担心的是用达林顿组合在管子上的压降超过2V

至于复位的情况,加个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网友I:
要有足够大的驱动电流,才能让达林顿管完全的饱和导通

这个跟负载的电流有关;
一定要搭一个电路试试看;
而且一定要使用mcu的I/O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