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部分电路中三极管烧坏的原因

楼主(2007-10-17):
(无正文)

网友A:
这还要问吗?不烧才奇怪呢

网友B:
Q13导通时相当于短路。。。

楼主:
谢谢3楼

我是新手,很多地方还不懂,请多指教
是Ie电流过大的原因导致三极管过热而烧毁?
+24VV与RELAY0之间是用来接继电器的
为了防止出现极端情况,在发射极与地之间串联一个电阻是否合理?

网友C:
可以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