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MOS芯片的带载问题

楼主(2007-10-18):
我想做一控制电路,想用芯片的高电平来驱动继电器,可是发现其IoH才零点几个毫安,这么小的电流不能驱动继电器工作吧?是不是要对其电流进行放大?
还有一问题,我见有用HCC4060来做七彩LED的电路,他们直接将VDD(12V)与LED串联后连接于4060的输出端,可我看了其IoL也才几毫安,请问怎会实现七彩闪烁呢?(如图为4060的DATASHEET)

网友A:
LED电流有几mA已经够亮

4000系列芯片够用了。
但4000系列芯片带继电器肯定不行,加一支三极管好了。

楼主:
不同的负载该怎么办呢

4060的三个输出端接了不同的负载,需要的电流也不一样大,要用三极管来放大,可是4060提供的基极电流是恒定的,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负载上的电流与4060输出电流无关

4060也并不是总输出那么大电流,4060输出电流与4060的负载(三极管)有关。
最好不要用CD4060,一定要用,用74HC4060。

网友B:
加一个74驱动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