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v DC TO DC

楼主(2007-10-20):
現在我在做一個關于19v dc to dc 的 power
是input 19v dc
output 5v, +12v, -12v
現在要求-12v 電壓先輸出
利用5v or +12v ,讓其置后
請問大蝦如何改電路呢

小女子剛出道,請指教
謝謝!

网友A:
不知道78,79系列的能实现吗?

网友B:
应该很困难...

应该很困难...
可以实现-12V    和  +5V
单还要+12V我就做不到了...

网友B: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网友C:
让-12V先输出,+5V和+122V后输出

如果滞后时间很短,例如10ms,那只要-12V滤波电容取正常值,+5V和+12V电容取得比正常值更大即可。
如果滞后时间较长,例如0.2s,那就需要一个延时电路和两个开关,-12V输出延时后控制另两路输出。

楼主:
謝謝

"如果滞后时间较长,例如0.2s,那就需要一个延时电路和两个开关,-12V输出延时后控制另两路输出。"
只用一個開關就好了

就象zxcddn說的,一個就好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