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的PCB问题

楼主(2007-10-19):
protel99se的PCB文件中的有些器件序号无法选中,也就无法直接对其移动、旋转等操作,只能在属性对话框做以上操作,有些器件就可以,请知道原因的人告诉我一下,先谢了!

网友A:
dd

有可能是封装问题.

网友B:
封装问题最大,可以进http://tute.ubwr.com/看看

网友C:
封装

封装的问题

网友D:
可能是封装出了问题

网友D:
22@@@@@

我也遇到过哦

网友E:
这样试一试

键入emm,然后用寒鼠标选取

网友F:
在原件列表中选取试一下。。。

或自动产生一个库文件查看一下。。。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

几位的方法试过了,还是不行,请知道的人帮帮我。

网友G:
直接全局修改。对其到元件的中心/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