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用万用板搭个51编程器和实验板

楼主(2007-10-23):
在网上找了好多相关资料,都不尽理想,那为大虾施舍一个资料我~!多谢了`!`

我是单片机初学者,理论看了一些,现在想搞个自己实践一下,网上有好多成套的买,一方面俺经济有限,另外我比较喜欢自己动手做,所以想自己搞一个

能够简单点的,难了可做不出来 ~!~我可只是初学者`!~!~!~

网友A:
用AT89S52做个最小系统吧,可以在线编程的

装几个数码管,一个TTL转232,一个电源,就可以玩了~~~~~~~

楼主:
多谢圈圈,能把详细资料发给我吗

我可是你的粉丝哦/`~!~

我在网上下了几个,可是都很乱的,能把你说的资料发给我吗?
最好有原理图,和程序~!~

多谢圈圈了,,我会一直支持你的 ~!~!~!~

我邮箱是   wjcy131421@163.com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脑有并口没,可以自己去网上下载一个下载线

你可以试试这个:

http://hi.baidu.com/ghgdxx/blog/item/e7aa9f77cb69e518b051b9c3.html

网友B:
不如用STC89C52来做

可以用串口ISP
AT89C52还要做个下载线

楼主:
这个不错,我去做个试试~!

想问一下圈圈,这个为什么叫下载线而不叫编程器呢 ???

还有个问题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用串口连接的编程器还需要一个单片机来作监控呢

网友A:
在线下载的就叫做下载线,要连接到你的系统中的

如果将你的芯片拔下来,连接到另外一个系统才能下载程序,那么另外那个系统才叫做编程器。
当然了,这也没啥特别严格的区别,只是我们习惯这么叫而已。注意这个下载线只支持89S系列的
51,89C的无法用它下载。

当然也可以使用5楼推荐的方案,这样不用再另外制作下载线,而直接通过串口下载,
不过这个芯片可能会稍微贵一点吧。

楼主:
原来是这么回事

能把5楼的方案也给我看看吗??

多谢圈圈了`!~!

网友A:
5楼的现在就已经是方案了。

网友C:
我也觉得是STC

一个232
可以二用…………
下载很简单又稳定

网友D:
*

我觉的STC的质量一般

网友E:
sst的也和stc一样简单

网友F:
建议用SSt,可以直接做Keil的仿真器用

LZ自己去搜索 SSt  softice

网友G:
softice慢,不稳定,

程序执行的时候停下来要等一会,反复运行,停止程序会出错,当然硬件复位后重新连接就可以了(Keil环境)。 还有,串口,等资源被占用,所以也是有它的不爽之处的。不知道用带JTAG的AVR怎么样?

网友H(2007-11-26):
SST不错

SST不错,ROM和RAM都比较大,支持串口在线下载,支持在线仿真(IAP),另外其SFR也比较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