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发光二极管的反向耐压是多少啊?

楼主(2007-10-23):
可以跟一个大电阻串联后接220V交流电吗?怎么测市场上零买的那些二极管的参数啊?

网友A:
事实上,很多电源插座指示灯就是这么干的!

放心吧,没问题(别听俺的,等等看这里的老大们怎么说^_^)

网友B:
通常不高,具体多少不知道

电源插座指示灯不安全,再串上或者反向并上一个耐高压的二极管比较安全

网友C:
最好再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

楼主:
谢谢名位

我先去试一下,不行的话再去反接个二极管

网友D:
为什么“最好在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

 想问一下:为什么“最好在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E:
反并联一个二极管的目的是不让发光二极管承受反向电压。

网友F:
一般是串联的是电容,不是电阻,我直接串没问题.

楼主:
串多大的电容啊?

网友G:
没有问题

  串一个100K的电阻就差不多了!

楼主:
哦,我试过了

我拿300K、1/4W的电阻试过了,没事
要是串电容的话怎么串啊,串多大的呢?

网友H(2016-01-12):
最好并一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I:
继电器里面的指示灯不也是二极管串电阻么

网友J:
耐压记得是大约20到30V,不记得是在哪里看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