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音机电路的设计和制作的电路图???

楼主(2007-10-25):
各位好,我是初学者,我想制作一个扩音机,请问:要制作一个最简单的扩音机需要哪些元器件。我什么都不懂,请各位老大帮帮我,最好有个易董的图解。谢谢了
扩音机电路的设计和制作要求:
(1): 采用集成运算放大电路和音频功率放大电路,设计一个对受话器输出信号具有放大能力的扩音机电路。
(2):最大输出功率为8W
(3):负载阻抗为8欧。
(4): 在通频带内,满功率下非线性失真不大于3%
(5):具有音调控制功能,即用两个电位器分别调节高音
和低音。当输入信号为1kHz时,输出为0dB,当输入为100Hz正弦波时,调节低音电位器可以输出功率变化-12 dB到+12dB;当输入信号为10kHz正弦波时,调节高音电位器可以输出功率变化-12 dB到+12dB。
(6):频率响应:当高,低音调节电位器处于不提升也不衰减的位置时,-3dB的频率范围是80Hz~6kHz,即BW=6kHz.
(7):输入信号源为话筒输入,其幅度为5mV,输入灵敏度不大于20mV。
(8):输入阻抗不小于50k欧
(9):输入端短路时,躁声输出电压的有效值不超过10mV,直流输出电压不超过50mV,静态电源电压不超过100mV

网友A:
又是学生搞设计?

不予回答,自己找去,提示:答案在www.national.com

网友B:
再给个提示

看到楼上没有?这是模拟电路的版主,你应该用这个运放。

网友C:
NE5532:

NE5532:

NE5532 当年的“运放之皇”,顶级音频前置放大.
8腿经典IC封装以及宽体14腿SO封装
工作电压范围 ±3V--±20V
静态工作电流 6mA
输入电压失调 0.5V
输入噪声电压 5nV/rt.Hz (尤其牛!)
最大输出电流 38mA
输出电压摆幅 距离上下限各有2V的死区

网友D:
用TDA2030更简单些

NE5532只能作前置级,8欧8W,TDA2030正好

网友B:
davidli88

楼主要“输入信号源为话筒输入,其幅度为5mV”,“最大输出功率为8W 负载阻抗为8欧”,当然是NE5532加上TDA2030A。

网友D:
对头

没记错的话,TDA2030增益应该是39dB,8欧8W的话,要求输入85mV,前置级还得有24dB的增益

网友B:
最好后级加一定负反馈

尽量把需要的增益放到前级多一些。

楼主:
感谢各位的赐教

十分感谢各位的赐教,受益非浅。

网友E:
随便

我也不懂啊,想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