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镀金属表面可防锈而且易上锡

楼主(2007-10-26):
我现在做一仪器,里面有一些金属件表面想镀上一种可防锈(表面要光亮,不易生锈),而且用电烙铁上锡比较容易的材料,不知道哪位仁兄知道这种材料,请不吝告知,多谢!!!

楼主:
镀镍可焊性不行啊

网友A:
镀金,哈哈

成本高一点,其他没的说

网友B:
错,纯镍的可焊性相当的好

但别人不一定给你镀真正的镍,
因为镍的价格很贵!

网友C:
化金,化银,喷锡,镀镍.电路板的表面处理方法!

网友B:
是的,镀金的可焊性、稳定性也很好,

不过这个给你镀个假的的可能性更大,
到时候LZ可能又会得出“镀金可焊性不行啊”的结论:-)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只在金手指处镀金吧.喷锡的板多点咯!

楼主:
除非在镀镍中采用某种添加剂,否则上锡太难!

除非在镀镍中采用某种添加剂,否则上锡太难!

楼主:
镀金排除在外

我当然知道镀金没问题,在成本上考虑,我只是希望在金属件外表镀上防锈且易上锡材料,另外表面要光亮效果即可。

网友C:
喷锡!使用热风平整.通过喷锡挂孔,把板垂直立着!

网友C:
抗氧化的怎么样?

网友D:
镀金

   镀金的可焊性、稳定性也很好.

网友E:
镀金不行就镀银

网友B:
银的化学稳定性非常的差!

楼主:
镀银表面容易氧化

镀银表面容易氧化,我需要表面能够长久光亮,像外面卖的镀镍螺丝那种光滑亮泽且不易生锈

网友A:
银的化学稳定性算是比较好的,遇到硫离子除外。

银表面发黑是遇到了空气中的硫化氢。

楼主:
如果发黑就背离了我的本意

银和锡是我第一时间考虑在外的材料,因为它们最易氧化,影响了美观

网友A:
面积大吗?

镀的面积大吗?

楼主:
像一些直流电源的接线端子那样

直径为5毫米的圆柱子

网友A:
成本能接受吗

金手指几分钱一个,5mm的圆柱子镀金要几毛钱,就看楼主能不能接受这个成本了

网友F:
银的好,还可以验毒

生活中,到处都是毒

网友G:
镀锌吧,或者镀锡也可以。

网友H:
有啊

镀银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