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作用?

楼主(2007-10-29):
电感的作用是什么?电容的特性与电感很多情况都是对应的,那位高手能将两者对比讲讲啊?谢谢

网友A:
隔交通直!

谐振
滤波
分频

网友B:
hao

对啊,没错啊,我也这么想啊

网友C:
电感

    电感隔交流通直流,隔高频通低频!

网友D:
电感的作用?让电子运动增加“惯性”,呵呵。

网友E:
还有储能, 补偿, 变压器,产生磁场,动圈式扬声器,话筒等

网友F:
还有。。。。。

还有隔直通交的作用。
电感一般在高频方面用。

楼主:
妙处在哪里?

信号驱动时能否加电感?一般多用电容来匹配速度,但从1/jwc和jwc相对来看,和自动控制理论中,好像电容比较多,微分积分,超前滞后,正极负极.....

网友G:
哪个更便当便宜?

网友H:
补充2楼

还会产生自感电动势.阻碍电流增大和减小

网友D:
呵呵,其实都是“惯性”的作用。

当然两个电感还会相互感应。

网友I:
惯性 的解释挺好的,学习了 谢谢HWM

网友D:
呵呵,此外电路中还有使电子运动增加“弹性”的器件。

这样一来,有了“惯性”又有了“弹性”,振荡就形成了。

网友J:
电感的作用=隔交通直?

这只能在串联于回路的情况下成立如果是并联于回路中......还有,或就是串联,如果只是电压干扰不是电流干扰(如零电流输入的高阻抗回路),根本就没用---要想让它发挥作用,必须让它工作在以电流变化为主的电路中。

引用 楼主:
新手园地[培训基地] ←返回版面

楼主: 电感的作用?

电感的作用是什么?电容的特性与电感很多情况都是对应的,那位高手能将两者对比讲讲啊?谢谢

引用 网友A:
新手园地[培训基地] ←返回版面

2楼: 隔交通直!

网友K:
HWM

这“弹性”的器件是不是指电容啊?

网友D:
re 15楼: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