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用protel 99se 画的图,用DXP 打不开,怎么办??

楼主(2007-10-29):
(无正文)

网友A:
在Protel99中,将文件分别存成 .PCB 和 .SCH

再用DXP打开即可。

Protel公司太变态了,自家的软件都不能向下兼容。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我已经将99卸了,又怎么打开呢?

网友B:
应该用导出

网友B:
把99装回去.

网友C:
系统还原吖

楼主:
我现在的99装上去有问题!以前那个99不知道哪里去了

楼主:
系统还原没有用吧?

网友C:
你试试吧。嘎嘎

网友D:
DXP打不开PROTEL的文档,不会吧。。。

PROTEL打不开DXP的文档是正常的。。。

网友E:
文件可能已经损坏.

新版本打开老版本输出的文件是应该没问题的.反之有问题.因此,文件可能已经损坏.

网友F:
我用dxp可以啊 他有个99se导向器

可以一路点确定  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