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outportb函数的头文件

楼主(2007-10-27):
outportb这个函数怎么编译无法通过?
C51中可以用这个函数吗?
outportb的头文件好象是dos.h,
可是我在KEIL里找不到dos.h头文件

网友A:
没有听说过outportb

楼主:
就是向port地址的接口输出value

void outportb(unsigned char port, unsigned char value)
port 端口地址,value 要输出的8位数

网友B:
51可以直接对IO操作,不用调用函数。

楼主:
我是对8255A进行操作的

另外怎样读写8255A的端口

uint port_A,port_B,port_C,port_cmd; //定义端口地址变量
port_A=0x220;
port_B=port_A+1;
port_C=port_A+2;
port_cmd=port_A+3;

port_A0=0x80;
outportb(port_cmd,0x8a)

这样可以吗?

网友B:
没有outportb这个函数,你可以自己定义个宏

#define port_A 0x220
#define port_B (port_A+1)
#define port_C (port_A+2)
#define port_cmd (port_A+3)

#define outportb(addr,val)  (*((xdata unsigned char *)(addr)))=(val)

然后就可以使用outportb了

网友C:
这个函数可以用来操作电脑的端口

楼主:
谢谢了!

outportb这个函数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