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一块板调的时候该怎么调我的意思是有什么步骤和可能

楼主(2007-10-30):
(无正文)

网友A:
按部就班

1、观察元器件焊接状况,借助万用表测量看有无连焊、虚焊;
2、确保电源没有短路,可通过测量对地电阻验证;
3、加电后应采用摸(确保元器件不该发热的不要发热)、闻(如是否有烧焦的味道、是否有电容被击穿,诸如此类刺激性气体味道应很敏感)、听(异常声音)等方法全方位判断;
4、结合原理图、示波器,测试关键信号点,比如敏感信号,时钟信号,关键的控制信号等;
5、对照相关元器件、芯片资料测试相关指标看是否符合理论值;
6、对可编程器件,可撰写简单测试代码进行测试,从而验证相应功能。

(个人经验,欢迎各位补充,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