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轻触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7-10-31):
我有个产品,一共用了32个轻触开关,现在用的12*12轻触开关,额定负荷都是DC12V,50mA.但我现在通过轻触开关的负荷是DV13.8V,130mA.所以很容易造成轻触开关损坏.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12*12的轻触开关额定负荷可以大一点的?或者有什么简单的电路可以降低通过轻触开关的负荷?谢谢!

网友A:
如果用轻触开关控制三极管如何?

网友B:
是机械开关那种吧?

并只电容给它就可以延长“一半”的寿命---断开时电压为0。

机械开关的电流(容量)咋会那么小?没听说过。

网友C:
薄膜按键吧,确实超了哦

楼主:
多大的电容?

我通过的大约是0.5ms的脉冲音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