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数码管的电路

楼主(2007-11-01):
我是一名新手,我想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数码管的驱动电路,我的数码管是四位的,用什么电路驱动它。
我们单位要装一台显示屏,
要能显示年,月,日,星期.还要显示仓库的各种货物的数量(有八种).,为了方便更改显示的内容,要能用遥控器就能更改显示的内容.最好能用电视的遥控器,有这种电路吗?

我们现在要自己动手装,但是不知道有什么合适的电路,和芯片.望高手和老师能指点一下,谢谢啊

网友A:
此帖好像前些天发过

而且我记得我回复过。
没有这种芯片。不过,可以用片单片机加接收芯片再扩展显示驱动实现。

楼主:
请问有什么单片机可以介绍啊

网友B:
应该分几个步骤考虑

LED距离观看显示屏的人通常要求多远?也就是LED要用多大电流的?

许多情况下,可以直接使用ULN2008(记得额定电流500mA吧)之类。

---------
以上是驱动的问题。至于控制的问题,是范围比较大。不过,最先要交待的是数据如何来。

楼主:
谢谢

回五楼的朋友,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数据是直显示的内容吗,显示的内容是每天都要更改的,至于距离,两米就够了。

楼主:
请问

请问那里可以查ULN2008的资料啊

网友C(2011-09-18):
兄弟 ,百度 谷歌啊,  这个东西跟2003差不多的

网友D:
驱动就用ULN2003之类的达林顿了,至于CPU到显示一般都扩展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