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头绪:无线传感报警系统

楼主(2007-10-27):
   申请了个srtp项目.名字叫家庭无线传感报警系统.系统由一个主机和很多分布在室内各个地方的分机组成.不同的分机带有不同的传感器,可以感知到煤气泄漏,外人闯入等.传感器检测到相应的信号后,分机向主机发送数据.主机要分辨出是那个分机发出的信号,然后采取相应的动作(发出报警声,向分机发送反馈信号,甚至是发信息给一个固定的电话号码等.这个功能如果太复杂就先不管.)分机应能采取根据主机发出的反馈信号做出相应的动作.也就是说分机也要接受数据.还有一个特别的分机是遥控器,可以关闭整个系统的一部分或是整体.
   现在是初学者,基本上是从零开始.现阶段的想法是主机由单片机和无线收发模块组成.分机由传感器,单片机,无线收发模块组成.单片机已经有了些了解.无线收发模块正要开始学习.
   现在想向这里的过来人请教一下:
   1.我上面的思路有没有问题?
   2.我用什么单片机好呢?
   3.我用什么无线模块好呢?室内传输.20m.传输速率不要太快,可以及时报警就可以了.
   4.我是初学者,具体来说应该先看什么书呢?是不是要先做个简单的系统联系一下?(相当于找个导师指导我了,呵呵)
   我是新人,第一篇帖子就是求助贴,真有点不好意思啊.呵呵.
   也算是报道贴了.
   如果可以,请尽量详细回答.谢了.

网友A:
参考一下

无线发射模块有4个引脚"天线, Vcc, Data, Gnd"
把Data与单片机的某一个I/O口相连就能通讯了(Gnd也要相连的哦)
数据的"1"电平脉宽不要太宽,一般315M的小于1ms效率较高

http://www.ayxsj.com/xzzx.htm

 简体版  繁体版  English

    站内公告                                                                     www.ayxsj.com
- 招募产品经销商
- 推出系列特价产品
- F05V&J05V新品快播
- 解码接收模块J06A

注:以下技术资料为PDF格式文件,请使用右键另存为或迅雷工具进行下载! Adobe Reader官方下载
    产品分类 无线发射模块系列无线接收模块系列
- 发射模块系列
- 接收模块系列
- 震动模块系列
- 相关配套系列

   F06A应用资料  J06A应用资料
   F05V应用资料  J05V应用资料
   F05P应用资料  J04V应用资料
   F05T应用资料  J04T应用资料
   F05A应用资料  J04P应用资料
    F05B应用资料  J04E应用资料
    联系方式   F05C应用资料  J04R应用资料
  市 场 部
TEL:+86-0372-5968708
Phone:15824625481
FAX:+86-0372-5968993
联系人:乔新键
            王园园
:ay5968708@163.com
  技术咨询
TEL:+86-0372-5968993
联系人:张所长
:ay5968708@163.com
   F05E应用资料  3310应用资料
   F04E应用资料  3400应用资料
   F04C应用资料
 配套产品系列
   PT/HX2262资料        PT/HX2272资料        震动模块[Z02B]资料

返回首页 | 公司文化 |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客户留言 | 资料下载 诚征代理 诚聘英才 | 友情链接
友情链接:电子网址导航   电子发烧友   深圳IC交易网   中国网商网   老古开发网   连接位置......                     更多链接>>

Copyright© 2000-2008 安阳市新世纪电子研究所有限公司.AYXSJ.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电话[TEL]:+86-372-5968708  5968993    传真[FAX]:+86-372-5968993    E-mail:ay5968708@163.com

详细地址[Add]:中国﹒河南安阳市西环城路南1号    邮编[P.C]:455000

豫ICP备05021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