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指教

楼主(2007-11-02):
输入通(1)和断(0)两个电平,输出两个反向的脉冲,强调是输出是非连续脉冲信号,也就说输入通(1)持续,输出仅产生一个脉冲(一段正向电平),输入断(0)持续,输出仅产生一个反向脉冲(一段负向电平),请问用简单的逻辑能实现吗?具体?市场上有类似功能的IC吗?谢谢.

网友A:
带正负电源的比较器就可以了

网友B:
要在输入脉冲的某个沿输出一个持续一定时间的脉冲

用单稳态触发器。
楼主需要“反向脉冲”,但没有说脉冲电平。如果“反向脉冲”是指常态高电平脉冲到来低电平,可以用一片74HC123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