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温度采集

楼主(2007-11-06):
我要用51片机做一个温度采集请问应该怎样做,都要用到什么芯片?怎样处理AD转换?清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DS18B20

网友B:
先确定温度范围,再确定选择什么温度传感器

之后再考虑用什么芯片。

温度传感器有许多外形结构,视不同工艺要求而定。不过,电路设计时不一定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