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甲类功放不需要滤波

楼主(2007-11-11):
请教为什么丙类功放需要滤波,而甲类不需要呢?

网友A:
甲类放大

消耗的电源电流不随信号大小变化,对电源滤波的要求较低。
但甲类放大并非不需要电源滤波,只是对滤波的要求不像乙类那么高。

网友B:
那个滤波?

网友C:
应该是最后的输出吧?

甲类的线性较好,谐波失真小,因此输出不用滤波。

而丙类的非线性失真大,会产生很多高次谐波,因此需要滤波器滤波。

网友D:
谁说“甲类功放不需要滤波”的?甲类功放对电源要求更高

网友E:
楼主说的是输出滤波,不是电源滤波

丙类功放用于高频放大,输出信号的谐波很大,需滤波器获取有用信号。

网友F:
RE

都甲类了,还用啥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