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问题

楼主(2007-11-11):
请教各位大哥:
当P0口接有地址锁存器时,为什么用74LS273时,ALE信号要经过个非门才接入74LS273的CLK信号;而用74LS373时,ALE信号直接可接入74LS373的G端,不需任何门;
我查过资料,273的CLK与373的G端功能是一样的:都是高电平直通,低电平锁存;
而ALE信号也是个有正负的脉冲波啊,为什么两者接法不同,谢谢各位大哥的帮助;

网友A:
仔细再看一下,一样吗?

另外再考虑一下ALE的常态电位,就明白啦。

网友B:
两者的控制逻辑相反

网友C:
借地方问一下

在32位机中如何定义两个字节??

网友D:
short int是两个字节的。

网友C:
en 多谢圈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