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07-11-13):
c1是不是接的有问题啊!

楼主:
根据这个觉得电路有点问题

网友A:
有什么问题

网友B:
C1电源滤波,怎么会怀疑到它上面去?

楼主:
原来如此!

看错了!
把他看成optional capacitior 了
把它放到电源前面比较好看点

网友C:
爱丽丝mm竟然出现在这里

楼主:
michael_li,MM不是都在风花雪月的!

偶尔也要玩玩!
玩类就要学了!

知道吗?

网友C:
玩类。。。

好像我们那里的口音啊
什么地方人啊?

网友D:
RE

不怪MM~~

这个原理图画的太诡异了~~

网友E:
这个原理图够规矩了

注意:图中没有任何交叉,也没有四线联于一点。

网友F:
可以按照mm的意见办

S1一般放正极,C1放右边是好一点。

此图是画得不错的。简洁明快。但,还可以为缩小图幅、原理性更好和可用性更优下一点功夫。。。。。实际上,将电源线画在左边就基本解决了。

mm闭关了,可能看不到~

网友G:
ICM7555相当贵,

网友H:
晕,你们咋就能从这图又看出“问题”,又看出“诡异”来

我咋就看不出?

网友I:
喜欢这种电路图的风格

网友J(2008-01-14):
哈哈

不是有问题!只是画图时没有考虑别人的角度

网友K:
呵呵

XWJ都说完了,估计LZ MM就那意思,呵,

网友L:
大厦一起学习

一起学习

网友M: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