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双电源供电运放的问题

楼主(2007-11-13):
请问双电源供电的运放负电源是哪里来的?比如±10V,这个-10V怎么得到?
谢谢

网友A:
+10V怎么得到的?

楼主:
+10V用电源芯片输出

+10V用电源芯片输出,是不是说有输出负电源的电源芯片?

网友B:
dd

道理一样啊

网友C:
把+10V端接另一个+10V的地

这个+10V电源的地不就-10V了么。。。
电压是相对地。。。

网友D:
关于电压的相对的

很好有帖子。

我开始学习时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电压为什么是相对的?
实际上,就是一节1.5V的电池,你也可以量出±1.5V“两个”电压来。怎样做呢?无非是将表笔调过来就行了。当然,这要用可以识别极性的数字万用表,如果是老式的指针表,则只能看到表笔反转,不清楚到底是多少伏而已。

这个过程中,是正是负,关键在于黑笔,即参考端,置于何处。如果黑笔是在电池负极,得出来的是正电压,如果是在正极,则得出来的是负电压。即电压的正负是相对于黑笔而已言的测量值。黑笔的位置,相当于数轴上的零点。

双电源并不是怎什么难理解的概念。假设一个电路里有两个电阻串联在正负极之间,那么,如果黑笔在电阻间的连接点上,则红笔在电源正时,没出来的是正电压,相反,红笔在电源负时,没出来的是负电压。这里,如果确定电路的地就在黑笔的点上,原来的地就是负电源的源端,同时原来的正极是正电源的正极了,当然,最终的电压总和并没有改变,即所得的两个正负电源电压总和与原电源电压相等。这个实例既说明双电源并不神秘,也说明电压的相对性。

引用 楼主:
新手园地[培训基地] ←返回版面

楼主: 请教关于双电源供电运放的问题

请问双电源供电的运放负电源是哪里来的?比如±10V,这个-10V怎么得到?
谢谢

引用 网友C:
新手园地[培训基地] ←返回版面

5楼: 把+10V端接另一个+10V的地

这个+10V电源的地不就-10V了么。。。
电压是相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