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电子爱好者常备的工具和材料

楼主(2007-11-14):
用工具和材料如下:

万用表:也叫多用表。一般可用于电压、电流、电阻的测量。有的还具有电容、电感、频率测量等功能。

电烙铁:这个不用多说,主要是用来焊接元器件,有时也拿来烫烫硅胶或者塑料什么的。根据加热元件的位置,电烙铁有外热式和内热式之分。也有带吸锡功能的电烙铁。

焊锡:焊接用的连接剂。焊锡一般是中空的,中间充满松香。

吸锡器:用于拆卸零件时,清除焊盘上的焊锡。

松香:助焊剂。帮助焊接,使焊点牢固、光滑、光亮。

注射器针头:可用于拆卸管脚数量较多的零件,象DIP封装的IC等。

酒精:酒精是很好的有机溶剂。常用来清洗元件、电路板等。把松香溶解到酒精里,就制成了松香水。

松节油:松节油也是很好的有机溶剂。

天那水:天那水也是常用的有机溶剂。

药棉:用于粘起溶液,进行涂抹、清洗等功能。

螺丝刀:也叫改锥、起子等。用于拧松或者拧紧螺丝。常见的有十字形,一字形,正六边形等种类。螺丝刀大小长短不一,样式多种。还有一种专门用来调试电感或变压器磁芯用的无感螺丝刀。

钳子:用来夹持、拧动一些比较硬的东西。有普通的平嘴钳,尖嘴钳等。

剪线钳:用来剪断零件多余的引脚等等。

镊子:镊子用来夹持一些不方便直接用手拿的零件,如小零件,焊接时烫手的零件,棉球等等。有直头的,弯头的等等。

止血钳:用来夹持元件或其它物体,功能和镊子类似。不过止血钳有自琐住功能,因而在夹好之后,即使放手,也不会松开。有直头和弯头等种类。

毛刷:用于清除灰尘等。也可用于拆卸零件时清除焊锡。

洗耳球:清理和吹气作用。如用来清除角落里的灰尘。

胶水:固定和粘接物体。

芯片拔起器:用来拔起在插座里的芯片。主要是PLCC封装的。

胶布:粘贴和绝缘用。

热缩套管:绝缘和包扎电缆用。

另外还有象稳压电源、排插等常用物品。
象示波器、扫频仪等比较贵重的仪器,一般个人比较少配备。

网友A:
倒塌...也不搞个出处...这个可是圈圈几年前的原创了~~~

https://bbs.21ic.com/club/bbs/viewUserEssence.asp?name=computer00&page=3

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5772&page=3

网友B:
哈哈~~~倒塌,以后会有更多的倒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