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的CE间为什么加有反向二极管呢?

楼主(2007-11-15):
负载一般加在C极,如果要继电保护就应该把二极管加在负载两端,这才能形成一个回路,但IGBT却加在CE极两端,给负载不能形成一个回路啊

网友A:
保护IGBT

防止电路产生的反向尖锋脉冲击穿,损坏IGBT

网友B:
保护

C-E极间出现负电压时----你说线圈会不会出现负电压?当然,在负载端削峰也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