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D9850产生1-200KHZ方波的电路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1-15):
加一个比较器就好了啊

楼主:
怎么加啊?

有没有电路图啊?该芯片有些贵,学生烧不起!谢谢了

网友B:
真奢侈,产生方波竟然用ad9850!

晕死!

网友A:
那等你先把正弦波调出来再说吧

网友C:
用 DDS 未尝不可

DDS 的用途之一就是出方波(频率步长很细、稳定性很高)
ad9850 电路看 datasheet 足够了

网友D:
74HC4046

要是觉得奢侈就用74HC4046,PLL

网友B:
用一片epm240搞定,才10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