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

楼主(2007-11-17):
能不能详细的说以下原理?

网友A:
就是一个振荡器呀。自己分析下电流,然后再将同名端标出

楼主:
重新上传

网友A:
MM你这个同名端可标得不大对,还有左边的线圈也没标。

楼主:
在来过

这是手头上一本书的电路图!

1L那个是网上下的!
两个都不知道啥意思?

楼主:
手头上这本书是象7楼那样的

网友B:
alice84 的公司做电子镇流器与节能灯吗?

这个电路功率因素很低的,而且过不了EMC 测试

网友A:
右边那个长的标反了...

上电后,下面的管先导通,它的基极绕组是个正反馈,使它的饱和深度增加。
而上面的绕组则使上面的管子截止。

一段时间后,电流开始减小,上面的基极绕组使上面的管子导通,下面的刚好相反。电容放电,等下又是下面的管导通,如此循环。

网友C:
从头说起

先说明:这是开关电源中的半桥电路,自激方式工作。
上下两管交替导通截止,而非同时导通或截止(两管同时导通会使电源短路)。

楼主:
??

12楼那样的电路的话.
交流变直流后是不是可以通过0.047uf的电容通过L和C然后到达VT2的集电级-发射极,由于耦合,基极端为+,VT1导通,相反VT2截止.

楼主:
为什么要加个电感?

网友D:
这是一个典型的荧光灯电子镇流器

这是荧光灯的电子镇流器.电感的作用是启动时与并联在灯管两端的电容产生谐振,在电容两端产生一个几千伏的高压.这个高压足以击穿灯管里的低压水银蒸气,点亮灯管.点亮灯管后,灯管里面的气体导电,灯管两端电阻大量降低,电压也大量降低,这时电感起到一个限流,降压的作用.
这是荧光灯的工作原理,这里的电感与普通的电感镇流器作用一样,只不过普通的电感镇流器工作在50HZ的频率下,电感量大,体积大,损耗也大.而这里的电感工作在40KHZ以上,所以可能做得很小,电感的损耗也小.同时工作频率高了,荧光灯的发光效率也会高很多,人眼也不会感到荧光灯的闪烁,有利于眼睛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