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电脑在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1到2秒,又恢复了

楼主(2007-11-07):
电脑在使用过程中,开机没多久,也没玩游戏,突然黑屏一下1到2秒的样子,然后又好了。配置
cpu AMD 速龙 4000+ 64x2 2.11GHz。
显卡 磐英 7600GT
主板 升技AN52s
求大虾指点一下啊!小弟在此谢了!

网友A:
黑屏又好了,那就不是硬件故障了,很可能是中毒了

网友B:
有一次 看鬼片

电梯门刚开!电脑就重启了!
以后就经常重启了 重装系统也没好!
后来又买了一台 把旧的那台拿到别的屋 也没啥毛病!
今年有一次下雨打雷!这台新的又重启了!
这几天有时候老是重启!?
郁闷

网友A:
哦,那是电梯里的鬼跑进你的电脑了

赶快找个远点的地方埋了吧...

网友C:
集成显卡会出这样的问题

    主板上集成的显卡会占用内存空间,刚开机时内存都分配给系统加载了,显卡分配不到内存就会黑一下,然后系统加载完毕,内存恢复,这样显卡又得到内存,所以就又恢复显示了。
    换成独立显卡就好

    以上为个人愚见,不正之处请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