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关于LCD1602奇怪的问题,难~~~

楼主(2007-07-28):
    我在学LCD1602的时候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把1602的数据端接到P0口,P0口也接了上拉电阻的,为什么我一接上1602,P0口的电平马上全部变低,给个指令让它们变高都不行,我用Proteus仿真也出现相同的情况,我实在是想不通了,请问各位高人知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检查接线,

Proteus仿真也会出现相同情况,估计软件有问题.

网友B:
软件

字符的1602模组很常见的,你这种情况很可能是软件有问题

楼主:
会不会是液晶有问题呢?

    今天把proteus调通了,可以正常显示了,说明软件没有问题了,可实际操作时还是那样。
    对了,我以前接LCD时接反过的,请问会不会是LCD坏了?但我接上LCD会亮的,如果坏了,应该不会亮啊,实在是想不明白啊~~~
    请各位大侠给点意见,看是哪出的问题!!!!!!!!

网友C:
可能是导通压降或者被钳位了吧

我也需要继续学习

网友D:
把CE管脚和OE管脚直接拉高 再测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