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全局编辑的问题

楼主(2007-07-28):
我要把所有RES2电阻的封装都定为AXIAL0.4,用全局编辑,是不是在这这页面?该如何填写?谁能附图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图传不上去

换一种格式传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28212234169.rar

楼主:
图还传不上去

我只好一个一个地定封装了

网友A:
点元件-》右键-》第一个选项

网友B:
这个容易,只是上不了图也不好说

网友C:
选中一个RES2电阻

在原件属性编辑界面的右下角,有“GLOBL”按钮,即是全局编辑

网友D:
看清楚对话框里的各个条件项.

楼主:
等什么时侯能上图我再来请教

网友E:
时间

你不是全部都连好线了吗,然后找到一个RES1的电阻,然后点击这个电阻,出来:PART:对话框,然后单击对话框中的:GLOBAL:
 在出现的新的对话框中:在FOOTORINT中输入: AXIAL0.4
 在DESIAMATE中输入: R?
就可以了,这样你所有的电阻都可以封装完,还从新调整了你的电阻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