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普通三极管价格

楼主(2007-08-03):
因为要选择电路结构,就要计算一下不同电路的大概价格了。
没真正批量买过元件,不知道现在的行情啊!

希望高手指导下大概价格,谢谢了。都是贴片元件。
普通电阻 1k                                         ?
普通电阻 1ohm                                       ?
普通整流二极管 〉1A                                 ?
普通肖特基二极管 〉1A                               ?
普通小电流npn三极管,Ic 〉10mA, BVCEO > 20V。       ?
普通小电流NMOS,Vgs=2V时Ids 〉10mA, 击穿电压 〉20V。?
大电流功率PMOS,Vgs=-5V时Rds<0.2ohm,击穿电压 〉20V ?
4.7uF 陶瓷电容 击穿电压 〉12V。                     ?
4.7uF 钽电容 击穿电压 〉12V。                       ?
47uF 钽电容 击穿电压 〉6.4V。                       ?
100uF 钽电容 击穿电压 〉6.4V。                      ?
100uF 铝电解电容 击穿电压 〉6.4V。                  ?

网友A:
21ic上面那么多贴广告卖元器件的

怎么不赶快来做这笔买卖?

网友B:
好久以前的价格了

东西来源于采购部,批量价格,参考一下,
普通电阻 1k                                         <60/盘
普通电阻 1ohm
普通整流二极管 〉1A                                 <0.15/个
普通肖特基二极管 〉1A                               <0.45/个
普通小电流npn三极管,Ic 〉10mA, BVCEO > 20V。       <0.15/个
普通小电流NMOS,Vgs=2V时Ids 〉10mA, 击穿电压 〉20V。<0.8/个
大电流功率PMOS,Vgs=-5V时Rds<0.2ohm,击穿电压 〉20V <5/个
以下内容采购部没有用过,所以不知道
4.7uF 陶瓷电容 击穿电压 〉12V。                     ?
4.7uF 钽电容 击穿电压 〉12V。                       ?
47uF 钽电容 击穿电压 〉6.4V。                       ?
100uF 钽电容 击穿电压 〉6.4V。                      ?
100uF 铝电解电容 击穿电压 〉6.4V。                  ?

网友C:
参 考 一 下

网友D:
3楼贵得离谱,4楼偏贵

不过4楼的蜂鸣器和晶振真是太便宜了

网友C:
这是批量价(1k以上),晶振是陶瓷谐振器

楼主:
算算

100uF电容不足0.1元
9012三极管不足0.1元
普通二极管不足0.05元
104电容不足0.05元
电阻不足0.01元

估计小电流nmos,0.3元
大电流pmos,1.7元
肖特基二极管,0.15元

那样我的外围需要:电阻+小电流nmos+大电流pmos+104电容+100uF电容=0.01+0.3+1.7+0.05+0.1=2.16。主要是大电流pmos,占了约79%。

如果使用小电流npn代替nmos,待机功耗会变大。成本降低到1.96元。这个方案也可以考虑。

谢谢楼上的兄弟。
希望高人继续提供估计小电流nmos,大电流pmos和肖特基二极管的价格。

楼主:
大电流pmos or pnp

如果我使用电流1A时饱和电压小于1V的pnp代替pmos,能够降低成本么?
这样的pnp大概多少钱?

网友C:
pnp,pmos通常比npn,nmos要贵不少

可能的话用npn,nmos设计可降低成本

网友E:
4.7uF 陶瓷电容?

这么大的陶瓷电容好像没有

网友F:
有,但是很贵!

网友C:
多层的1毛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