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电池电压不足真郁闷。

楼主(2007-07-27):
最近搬家后立马开始搭建新的实验装置,发现一块开关电源的电压怎么都无法调到5v左右,要么4v以下要么6v以上,而且变化一点也不线性,遂怀疑电源在搬家途中坏了,立马换了块新的,昨晚发现万用表没有电了换了块电池发现一切正常包括那块以为坏了的电源。以后若感觉不对劲应该换块电池或者万用表再试下,预备两块万用表比较可靠。

网友A:
也不貴,買一個好了

网友B:
我的万用表有电池低压警告。

用的是两节七号电池。

网友C:
感觉数字万用表比较费电

比起指针表而言.
一般是使用9V碱性或碳性电池.这些电池用高电压弱电流脉冲充电是可能的.不过充电后的使用时间很没路素.不同的电池充电效果都不一样.一些电池还有可能不许充电.用很久的电池没有办法通过充电恢复5成电力的,只能抛弃了.

网友D:
俺的数字万用表都拖了外接电源,哈哈

9V电池要3元一节,可充式的要几十元,拖个外接电源难看点,但很实惠

网友C:
哈哈,老T,,,

家里用的,的确用外接电源比较实惠.有条件的建议使用台式表.
我就在电池仓盖上边开了个1x2的缺口,拆一个废电池的输出极板与电池接头对接.带个整流桥防止反接,用2个3300uF和10欧姆电阻滤波,7809稳压,然后外面拉条线,插个任意12V插接.呵呵,一来电压可靠稳定,变压器还好找.交流直流都一样用.想换为电池,把对接的电池接头拔了就能装电池.外界电池组就把整流滤波稳压等东西省略直接连接9V电池架就得了.如果你喜欢用大号电池...(捂嘴笑)

其实也可以用DC-DC模块,使用1-2节可充电电池(Ni-HM)这样也是可以考虑的.

不过,要是外出作业,带个东西就麻烦了.还是电池方便,因为没有外露电路部分,也比较安全.

网友E:
平时我还是用指针表

数字表只是在指针表不行了的情况才用。
指针表和数字表互相检查是否损坏。
也就是楼主说的“预备两块万用表比较可靠”。

网友C:
发现相当多的老牛对指针表情有独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