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容和几个电容并联的不同

楼主(2007-11-07):
   我在看电路图时发现一个电路将三个电容并联起来当一个电容用,为什么不用一个大电容来代替三个小电容的并联呢。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参考一下

    使用电容时不能只一味追求大容量,还应注意到ESR(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等效串联电阻)值。因为电容越大,其电阻相应也会增大,对系统的瞬间供电电流就会减小,不利于系统的稳定。所以,ESR值越低越好。为解决这个问题,通常将多个电容并联使用。这样可降低ESR值,并可有效保护电路。
    有时由于结构空间高度不够,经常用几个小的替代单个高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