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明白怎么实现

楼主(2007-08-01):
有个问题想不通,请各位指点指点。一般用的消耗类电子产品,比如mp3等等,同厂家同型号产品,每台机器都可以通过LCD屏看到自己的一个编号,比如200700001,200700002等等。这个编号应该不会是在每次烧录一台机器芯片时先改程序里的编号变量,然后再编译,再烧录吧。应该是烧录时直接就调用一个.hex(或其他格式),那这个编号自动添加怎么实现的呢?是通过编程器硬件?还是烧录软件?希望能有人给讲一下。谢谢!

网友A:
两种可以

1。芯片烧写某些代码自动增加。烧一次某些值增加一次。
2。有存储器,调试时写的码

网友B:
产品量产时一般都有测试点

用以对产品进行测试,同时也可对eeprom写点信息,例如序列号,编码号之类的.

楼主:
还是不明白

比如对eeprom写如信息,程序里定义rom unsigned char SnCode 200700001;然后程序编译生成hex文件,将hex烧录进芯片,那么这个量如何自动增加呢?

网友B:
对eeprom写点信息的工具需自己用单片机做

网友C:
烧录器一般都有序列号产生功能的

另外,可以ISP、IAP的芯片也很多

网友A:
赞同TYW在5楼说的

自己做个工具实现很多功能

网友D:
用上位机写个软件每烧录一次简单修改一下HEX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