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帮给看看这个电路是哪里出错了?

楼主(2007-08-10):
我用Multisim10画一个矩形波产生电路图,当仿真时软件提示:This circuit has no power sources: unable to determine the simulation timestep automatically.
Please add a power source or set the simulation timestep under "Interactive Simulation Settings" to proceed
电路图如下图片:

网友A:
dd

自己把英文翻译一下啊!!

网友B:
仿真的时间步长设置得再大一些

楼主这个电路,不能用单电源,另外,反相输入端应该有直流通路。

楼主:
assa

三楼的说:不能用单电源,那电源应该怎么用,应该怎么接呀,仿真的错误软件提示的就应该是说店员有问题。现在这谢谢了。

网友B:
回楼上

LM324的11脚接-5V。
D3改成两支,“背靠背”。
D1D2没有用,短路掉。

网友C:
+端接一上拉电阻...

网友D:
为什么不能用单电源

运放的单双电源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B:
用单电源,运放输出端最低是零

R2左端是零,所以运放同相输入端是零。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必须为负,输出端才可能上升,现在反相输入端不可能为负,所以不振荡。
要输出波形比较好看,电源电压还要高一些,例如+/-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