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K2 LED?

楼主(2007-08-13):
什么叫K2 LEd啊?请介绍一下

网友A:
LED封装最新的产品是K2

LED封装最新的产品是K2,他们节能可以达到185度,发光效率也高,它的特点就是可以做回流焊。
 CREE--70流明/瓦的大功率白光LED #1 CREE--70流明/瓦的大功率白光LED
    厂商主页:http://www.cree.com
    以我们的观点,CREE是LED行业的后起之秀。
    lumileds在大功率LED芯片领域占据着近乎统治的地位,其推出的各种封装形式和安装配件,几乎成为了业界标准。
    但是lumileds的K2系列新品,并没有在性能上给用户太多的提升,甚至在对等情况下,还不如其3W产品的效能。
    在大功率领域,LED的高温性能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随着温度的升高,LED的光效不断下降,其寿命也随之大幅度缩短。
    K2系列似乎是3W系列的一个耐热升级版,在相同的情况下,光效和3W产品接近,而其优势在于,K2可以工作在高达185°C的高温下。
    不过大功率LED多数不会面临这种恶劣环境,而用户也不希望自己的产品里包含一个核心温度高达185°C的发热器件。从这个角度讲,K2是一款失败的产品。
    日亚化工不断发布新的LED技术资料,日亚的实验室产品已经达到150流明/瓦的高效率,但是日亚并没有公布详细的测试数据,更重要的是,在国内,几乎无法买到日亚化工的LED产品。

单纯的光效并不具有参考价值,因为随着功率增长,LED的光效在不断下降。lumileds的产品在300mA以下,光效可以超过60流明/W,但是当驱
动电流达到700mA,光效骤然降低到了30~40流明/W。事实上,市面上在销售的5mm高亮白光LED,其中优秀的产品,光效可以达到100流明
/W,超过任何的大功率产品,但是那是在驱动电流仅有5mA的微弱功率下,当驱动电流增长,光效急剧跌落。

CREE似乎在大功率下保有高光效的技术上取得领先,至少,目前能够批量订货的产品,1W到3W功率,CREE在效能上具有无可争议的优势。但是,在封装
技术上,CREE并不是一家成熟的公司,CREE的封装形式,无法很好的适应目前的LED外部光学配件,而且其封装在使用过程中曾经出现过部件脱落等现
象,其引脚的布局也有很大局限性。
    尽管如此,CREE是成功的,封装作为LED的外围技术,其技术含量并不高,即使几乎不具备大功率LED核心制造技术的中国大陆,也掌握了一定的封装技术,我相信随着市场对其产品的不断反馈,CREE能够把其产品的这个缺陷消除掉。
    从2006年2月份发布第一款产品资料,到现在已经接近一个年头,不少厂商已经逐步接受他们的产品并将其应用在自己的设计中,这里面包括著名的手电厂商SureFire(中文翻译:神火)。
    以下是CREE XLamp 7090 XR-E Series LEDs 和 lumileds K2 LXK2-PW12-S00的几个参数对比:
(注:7090 XR-E是CREE工作在350~700mA的性能最好的LED产品,而LXK2-PW12-S00也是K2系列350mA~700mA性能最好的产品。)
350mA下,
CREE效率70流明/瓦,发光通量80流明,正向压降3.3V
K2  效率50流明/瓦,发光通量60流明,正向压降3.42V
700mA下,
CREE效率50流明/瓦,发光通量130流明,正向压降3.75V
K2  效率40流明/瓦,发光通量100流明,正向压降3.6V
    目前CREE的售价比K2略低,双方在价格上的差距引起的性价比差距使得CREE的优势更加明显。
    不过,我不认为lumileds会就此善罢甘休,在2007年,在这个LED仍然在飞速发展的时代,LED性能大战会继续上演,而受益的是使用了这些产品,而提高效率,降低能耗和成本的用户。
    顺便,国内号称60流明/瓦的LED生产线不知道投产没有,在70流明/瓦的对手面前,这条生产线是依靠低价拼抢市场,还是简单的把60流明/瓦的印字改成 70流明/瓦 抑或80 呢?

    对大功率LED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我的分类《LED及驱动技术》下的其他**。如果有任何问题,意见或者建议,请在本博客留言。谢谢!

网友B:
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