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叫时钟参考信号啊?

楼主(2007-08-18):
小弟知道自己无知,不过还是想问一下,啥叫时钟参考信号啊?它和时钟信号有啥区别呢?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晕~

时钟一般是用作参考的
所以叫时钟参考信号

网友B:
时钟参考信号

时钟参考信号实际就是一种相对高稳定的时钟,以便于形成其它需要的频率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