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重要问题,多谢回答!! 急

楼主(2007-08-18):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知道快速/超快/特快复原二极管吗?一样一样的

网友B:
这很简单

    在一般的半波交流整流中,一旦出现输入电源过零换向的情况的时候,理论上整流二极管就由正向导通转为截止。实际上,由于整流二极管PN结上有大量导电载荷,使得整流二极管延迟一段时间才能截止,使得二极管瞬间反向导通。这就形成了整流二极管转换期间的反向漏电流。这个过度时间对于某类二极管,基本确定。
    由于这个反向漏电流持续时间很短,在低频(例如工频)时交流电源方向变换较少,整流二极管转换期间的反向漏电流虽然数字较大,但是总的出现时间较少,占总的时间和少,平均值很低,根本表现不出来。随着电源频率的上升,出现的次数逐步增加,导致平均值逐步上升,对于普通整流二极管1N4007等,达到2kHz时,平均值就很明显了,导致二极管发热。频率更高就需要采用过渡时间更短的二极管,例如肖特基二极管,其中若电压较高时,需要改用快速/超快/特快整流器二极管。这些整流二极管的过渡时间大大低于普通整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