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SMD贴片电容,无铅贴片电容的命名方法

楼主(2007-08-19):
贴片电容的命名,国内和国外的产家有一此区别但所包含的参数是一样的。
贴片电容的命名所包含的参数:
1、 贴片电容的尺寸(0201、0402、0603、0805、1206、1210、1808、1812、2220、2225)
2、 贴片电容的材质(COG、X7R、Y5V、Z5U、RH、SH)
3、 要求达到的精度(±0.1PF、±0.25PF、±0.5PF、5%、10%、20%)
4、 电压 (4V 、6.3V、10V、16V、25V、 50V、 100V、 250V、500V、1000V、2000V、3000V)
5、 容量 (0PF-47UF)
6、 端头的要求 (N表示三层电极)
7、 包装的要求 (T表示编带包装,P表示散包装)

例风华系列的贴片电容的命名:

0805CG102J500NT

0805:是指该贴片电容的尺寸大小,这是用英寸来表示的08表示长度是0.08英寸(换算成mm=0.08*24.50=1.96mm)、05表示宽度为0.05英寸(换算成mm=0.05*24.50=1.225ccm)
CG : 是表示生产电容要求用的材质,
102 : 是指电容容量,前面两位是有效数字、后面的2表示有多少个零102=10×102也就是=1000PF
J : 是要求电容的容量值达到的误差精度为5%,介质材料和误差精度是配对的
500 : 是要求电容承受的耐压为50V 同样500前面两位是有效数字,后面是指有多少个零。
N : 是指端头材料,现在一般的端头都是指三层电极(银/铜层)、镍、锡
T :是指包装方式,T表示编带包装,B表示塑料盒散包装

网友A:
LZ真是数据库,什么都有,收藏了

网友(2012-08-16):
额,这个貌似官网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