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的几个参数图:

楼主(2007-08-19):
这是一个运放的datasheet里面的几个参数图,我看得不是很明白每个图代表的是什么意思,请高手讲解一下:

楼主:
还有一个图:

网友A:
每个图下面的英文标题

你看明白了没有?
例如:Large Signal Frequency Resoponse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大信号频率响应.

不知道正确吗?

网友A:
看明白这个标题,这个图里的曲线还看不明白?

楼主:
仔细看了下,再用运放试了一下,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