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电路与晶振组成的振荡器问题

楼主(2007-08-28):
图中C17、C18一般为15P-30P,R7一般为10M,这些参数般比较固定,不随晶振的频率变化而变化,而R8则不同,它的参数是随晶振的频率变化而变化的,这个参数如何确定呢?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好像不需要这个电阻

楼主从什么地方看到的?

楼主:
是PROTELL99SE附带的图中的。

网友B:
到这里看看

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8524&page=1

楼主:
谢谢awey!你介绍的和我的不太一样

你介绍的电路还是相当于我的电路去除R8的通常设计,和我的不太一样。

网友C:
这个好像防过冲的。。。

楼主:
求救!

这个问题已经困忧我了很长时间了,我也在论坛里发过几次帖了,希望这次有人能帮帮我!

网友D:
一个音叉,用小木锤敲一下

可以振荡出好听的声音,咱用10磅铁锤抡它一把会出什么声音?

那个晶振难道不是个音叉吗?不论多强的电信号都可以往上加啊?肯定得惦量惦量。R8取值跟那个音叉有关系,保证它能振且不会振碎了为宜。

网友E:
楼主理解不准确

在门电路与晶振组成的振荡器中,随着晶体频率的变化,图中C17、C18也会有较大的变化。15P-30P一般适用于4~20MHz之间,这时除非采用远低于5V电压,否则R7/R8是不需要的。
R8主要用于限制震荡幅度,防止晶体过早老化。它的参数是随晶振的频率变化河内阻变化而变化的,这个参数的确定主要是依据震荡幅度修正。大部分情况下,外部晶体的震荡频率都在24MHz以下,不需要使用这个电阻。只有高于24MHz才可能遇到这个问题。当频率高于24MHz时,若经验不足,建议改用廉价的有源晶体振荡器或者按照推荐参数即可。
若楼主不是在晶体工厂工作的话,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因为它与晶体本身的内阻和特性关系更大,而晶体本身的内阻和特性又与晶体的切制/加工有很大关系,还与晶体的形状关联,很复杂。楼主可依找本晶体方面的专著看看。

网友F:
楼上看起来比较专业,如果是33M或者48M电阻怎么取

楼主:
谢谢a12345678

你说的确实让我增长了知识,但这个电路就是我们公司正用的电路,所有参数我都没有改,它的工作频率是1M,并没有大于24M,就是由于和普通门电路与晶振组成的振荡器的不同,我才想把它弄清楚,可是现在看来,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对它的参数,尤其是R8的参数如何确定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