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相放大器的衰减

楼主(2007-08-29):
用ad829搭了个反相放大器,衰减1/2.频率1M一下都挺准的,过了1M后就出现增益.
4V进,3M时出3V,5M出5V这样,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可能你的电路和外围元件选择有问题

楼主:
搭的是最普通的反相放大器

选用的电阻是100K和200K,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其实就想搭个宽带的反相放大器

增益是1/2.搭的电路就是最简单的反相放大器.G=-Rf/Ri
就是反馈电阻比上反相输入端到地的电阻.AD829带宽应该上百兆,不应该这么窄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