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蓄电池充不进电居然还有这样的

楼主(2007-08-28):
一个12V、1.3Ah的铅酸蓄电池,空载输出电压只有4V多点了,
我用可调电源一直加到32V都纹丝不动,几乎没一点电流,跟断路似的,天。

可它毕竟是有输出电压的呀,虽然只有4V了,怎么内部像断路一样???

网友A:
加点水哦

楼主:
加水???

对,怎么还是没想到呢,真笨啊,555……

网友A:
要加蒸馏水哦

或是到助动车修理摊要一点电瓶水.
普通水有游离金属离子,会造成电瓶内部短路的.

楼主:
哈哈哈……

刚灌过自来水,哈哈哈!

不过灌过自来水后还是不容易充进去的,我调到31V时都几乎没充电电流,因为没法再调高了,所以我就在等,然后发现了2mA的小电流,然后,电流慢慢增大,大约以2秒钟1mA的速度增大,我刚才看时已经增加到150mA的样子了!

马上再去看看,我设置了电流限制,不会出问题,嘿嘿!

一时找不到蒸馏水,反正坏的,哈哈!多谢tyw老师提醒!

唉,原来是因为没水了,确实没水了,橡胶冒都瘪进去了!

再次感谢tyw老师啊!非常感谢!

嗯,要下班回去了!祝老师晚安,好梦啊^_^

楼主:
灌过自来水后……

160mA的小电流居然产生了气体,橡胶冒都崩掉了!
怎么回事,这是电解导致的吧?

可tyw说自来水会导致短路,短路就不应该电解啊,才160mA啊,是可调电源控制在160mA,不会超过这个值的啊,后来过流保护,充电电压大概降到了20多伏。

网友B:
电解是肯定的。

网友A:
晕,都怪俺晚了几分钟关照,少累哈,误人子弟了

风...动作也太快了点
芝马弯海布税
俺香话宁己经醒了,出早工了拉

楼主:
哈,怎么这么说呢

谢还来不及呢!
加蒸馏水还是知道地,只是一时找不到,再说反正坏的很多,主要想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管它三七二十一就加了,哈。
注射器没找到,孔又太小,俺直接放到水龙头下灌的^_^

tyw您睡几小时啊?晕啊,注意休息啊!

网友C:
很多废铅酸电池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D:
那费电池也有电压啊...

网友E:
加了电瓶水怎么就那样 啊?

怎么有些电瓶加了电瓶水就冲不进电呢,还有 就是存不了电呢

网友F:
到电源网站,专门有蓄电池修复的板块

网友A:
那就是彻底Game Over了,不要乱扔,注意环保哦

网友E(2007-12-11):
game over 还有的可用的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