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属接近开关原理的疑问

楼主(2007-08-28):
金属接近开关的振荡电路可以用电容三点式电路代替不

网友A:
不能

因为其工作原理是利用金属片接近开关后,改变了振荡线圈的电感量,继而改变振荡频率来发出开关信号的.
你那三点式没了主角电感L,就没戏了拉.

楼主:
问tyw

有电感啊

网友A:
哈哈,你咋不说明白是啥三点式,晕,有电感就行

楼主:
GG给方法

前面tuwen说了一个要在上面的电路中要加负载的方法.(这个电路输出很小)
请问还有其他的方法吗?搜集一下.明天试试

网友B:
alice84 叫 tyw GG可不行

叫大叔都还差一点。

我对你说过三次,别死缠着正弦波不放。一是你要做的这个项目根本不需要纯正弦波,二是产生纯正弦波是件比较困难的事,尤其是在电感中需要加金属物质或导磁物质情况下,根本做不到。
tuwen 不是给你用非门构成的振荡器电路了吗?就按照那个电路做就是了。

楼主:
有点知道了

刚刚看了个检波电路,知道了点.即使输入的不是什么正弦波,通过检波电路也能变成直流和交流的信号.附图是不是使用了检波后的直流.还有tyw大叔给了个输出正弦拨的和矩形拨的哪个好?但是他怎么带得了负载呢?我一带负载后面输出就是一条直线.门电路的也是这样的?

楼主:
在来一贴

网友C:
经典的方法是电感增大就起振,不是改变频率

老式动圈表的报警铝旗就是这个原理

现在的电脑没有5笔,待后可再详之

网友B:
先说7楼问题

“还有tyw大叔给了个输出正弦拨的和矩形拨的哪个好? ”
我在6楼说的是第四次,现在第五次对你说,别缠着正弦波不放。又要产生正弦波又要带负载,还要在电感中插入金属或导磁物质,那是办不到的事。你自己已经验证了一部分,“我一带负载后面输出就是一条直线.门电路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A:
买帐发个无线pp给lz吧

楼主:
回别缠着正弦波不放

你的意思是使用矩形拨那个吗
那后面是直接跟检波电路吗

网友B:
为什么要检波?

你本来是要检测频率变化,对吧?检波并不能检查出频率变化。

楼主:
回为什么要检波?

拿第八楼的图来说吧.
我想将震荡电路输出的交流信号检波后的直流信号控制三级管导通与断开,从而达到控制交通灯的亮灭.要不你告诉我怎么做吧.

网友B:
主意变得太快。
怎么又不检测频率变化了?

要使振荡器在有金属物体时停振,没有金属物体时起振,振荡器的各参数需要很仔细调节,调节到反馈悉数刚好略大于1。这很难做到。而且,每台都要人工调整,成批生产的产品是不能容忍的,除非绝对必要,不能这样每台都要人工调整。你这些天仿真的经历就说明这种调整相当不容易。
人工调整好了也可能变化,尤其是室外使用,环境变化比较剧烈,很可能天热时刚好,天冷了失灵,或是下场雨就失灵。因此用有金属物体时停振的想法不可取。

楼主:
回主意变得太快

那检测频率变化是可行的吗?
你还是叫我怎么做吧

网友B:
简单说说各功能块

用地下线圈构成的振荡器->缓冲->调谐在无金属物体时振荡频率上的LC回路(低Q值,本质是带通滤波)->检波->你想干的事。

楼主:
那这样做有利于功能扩展吗

比如语音功能/窜口通信

楼主:
能说说各功能模块的功能吗

网友B:
这些功能都是单片机的事

与汽车的检测无关。

楼主:
能说说各功能模块的功能吗?
那检波电路后可接单片机吗

网友B:
各功能块的功能已经说过

检波电路如果输出幅度合适,当然可以接单片机。

楼主:
呜呼

我不知道缓冲的目的
有没有将这方面的咚冬

网友B:
缓冲是为了将LC回路与振荡器隔离

振荡器本身就是LC构成的,你总不能将另一个LC回路接到振荡器上吧?
加缓冲后,后面的LC回路对振荡器的影响就非常小了。

楼主:
问2

maychang大叔的功能图是不是这么解释:地感线圈的震荡电路(激励源),而调谐在无金属时震荡频率上的LC回路.(你用另一个手去按住弦上的一个位置的琴弦)
汽车的通过改变了激励源的变化,得到的频率也发生变化.那检波电路作用是什么?无金属时震荡频率?

网友B:
先不管27楼的胡说八道

“汽车的通过改变了激励源的变化”
什么叫“改变了变化”?

楼主:
就是改变了振荡频率.

网友B:
应该是

“汽车的通过改变了振荡器的参数,振荡的频率发生变化”。

LC选频回路使高频信号幅度变化,检波器将高频信号幅度转换成直流信号,供单片机或者你想用的任何东西使用。

网友C:
楼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我敬佩

但你是控制帖子进程的主人,请注意“同一律”,前后一贯,问题不要随便变化,否则,除了跟踪你帖子的人,不容易看清楚。

有新问题,可以开新帖。准备问题时做一些准备,以做到干净利索地解决。

网友C:
两种接近开关

金属接近开关 http://www.dzzl.cn/view-1895.html原作者:陀勇    来源:电子报    共有360位读者阅读过此文
此处介绍一种在机械行业得到广泛应用的金属接近开关电路,如附图所示。该电路由两部分组成,即高频振荡器及开关电路,其工作原理如下。
   金属不靠近探头时,高频振荡器工作,振荡信号经DV1、DV2倍压整流,得到一直流电压使BG2导通,BG3截止,后续电路不工作。当有金属靠近探头时,由于涡流损耗,高频振荡器停振,BG2截止,BG3得电导通,光电耦合器4N25内藏发光管发光,光敏三极管导通接通电路,起开关作用。
      元件选择
   探头需自制,在φ5mm×4mm磁芯上,用φO.12mm的漆包线绕制,绕制匝数如图所示,其他元件按图所标。一般只要元件好,焊接无误,即可正常工作。
      调试
   接通电源,调节W1,用万用表监测BG2,使c、e两极之间刚好完全导通。这时高频振荡器处于弱振状态。然后用一金属物靠近探头,BG2应马上截止。再细调W2使BG3刚好完全导通,此时灵敏度高,范围大(感应距离在几毫米到数十毫米),再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细心调整W1和W2,使感应距离适合自己使用即可。

:求助接近开关原理及使用?http://club.china.alibaba.com/forum/iask_thread/view/187_22313375_.html
原理简介:
当一块通有电流的金属或半导体薄片垂直地放在磁场中时,薄片的两端就会产生电位差,这种现象就称为霍尔效应。两端具有的电位差值称为霍尔电势U,其表达式为
U=K·I·B/d
其中K为霍尔系数,I为薄片中通过的电流,B为外加磁场(洛伦慈力Lorrentz)的磁感应强度,d是薄片的厚度。
由此可见,霍尔效应的灵敏度高低与外加磁场的磁感应强度成正比的关系。
霍尔开关就属于这种有源磁电转换器件,它是在霍尔效应原理的基础上,利用集成封装和组装工艺制作而成,它可方便的把磁输入信号转换成实际应用中的电信号,同时又具备工业场合实际应用易操作和可靠性的要求。
霍尔开关的输入端是以磁感应强度B来表征的,当B值达到一定的程度(如B1)时,霍尔开关内部的触发器翻转,霍尔开关的输出电平状态也随之翻转。输出端一般采用晶体管输出,和其他传感器类似有NPN、PNP、常开型、常闭型、锁存型(双极性)、双信号输出之分。
霍尔开关具有无触电、低功耗、长使用寿命、响应频率高等特点,内部采用环氧树脂封灌成一体化,所以能在各类恶劣环境下可靠的工作。霍尔开关可应用于接近传感器、压力传感器、里程表等,作为一种新型的电器配件。
线性接近传感器的原理

工作原理:

线性接近传感器是一种属于金属感应的线性器件,接通电源后,在传感器的感应面将产生一个交变磁场,当金属物体接近此感应面时,金属中则产生涡流而吸取了振荡器的能量,使振荡器输出幅度线性衰减,然后根据衰减量的变化来完成无接触检测物体的目的。
该接近传感器具有无滑动触点,工作时不受灰尘等非金属因素的影响,并且低功耗,长寿命,可使用在各种恶劣条件下。线性传感器主要应用在自动化装备生产线对模拟量的智能控制。 电感式接近开关工作原理
电感式接近开关由三大部分组成:振荡器、开关电路及放大输出电路。振荡器产生一个交变磁场。当金属目标接近这一磁场,并达到感应距离时,在金属目标内产生涡流,从而导致振荡衰减,以至停振。振荡器振荡及停振的变化被后级放大电路处理并转换成开关信号,触发驱动控制器件,从而达到非接触式之检测目的。

附录1:部分常用材料的值 材料衰减系数钢1不锈钢0.85黄铜0.3铜0.4

电感式接近开关工作原理

    电感式接近开关属于一种有开关量输出的位置传感器,它由LC高频振荡器和放大处理电路组成,利用金属物体在接近这个能产生电磁场的振荡感应头时,使物体内部产生涡流。这个涡流反作用于接近开关,使接近开关振荡能力衰减,内部电路的参数发生变化,由此识别出有无金属物体接近,进而控制开关的通或断。这种接近开关所能检测的物体必须是金属物体。
工作流程方框图

电容式接近开关工作原理

 电容式接近开关亦属于一种具有开关量输出的位置传感器,它的测量头通常是构成电容器的一个极板,而另一个极板是物体的本身,当物体移向接近开关时,物体和接近开关的介电常数发生变化,使得和测量头相连的电路状态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此便可控制开关的接通和关断。这种接近开关的检测物体,并不限于金属导体,也可以是绝缘的液体或粉状物体,在检测较低介电常数ε的物体时,可以顺时针调节多圈电位器(位于开关后部)来增加感应灵敏度,一般调节电位器使电容式的接近开关在0.7-0.8Sn的位置动作。

工作流程方框图

楼主:
呜呼

 maychang大叔的设计思路是:通过有地感的震荡电路与谐振电路频率做比较,频率相同时,振幅最大,检波后此时电压最大.是否4?

楼主:
斑竹夸我来着

不好意思,我把他当成和maychang大叔的对话了.
谢谢不删贴!

网友C:
再来一个:电容式接近传感器

电容式接近传感器

工作原理

电容式传感器的感应面由两个同轴金属电极构成,很象“打开的”电容器电极,该两个电极构成一个电容,串接在RC振荡回路内。

电源接通时,RC振荡器不振荡,当一目标朝着电容器的电靠近时,电容器的容量增加,振荡器开始振荡。通过后级电路的处理,将振和振荡两种信号转换成开关信号,从而起到了检测有无物体存在的目的,该传感器能检测金属物体,也能检测非金属物体,对金属物体可以获得最大的动作距离,对非金属物体作距离决定于材料的介电常数,材料的介电常数越大,可获得的动作距离越大。

网友B:
就是这个

网友C:
在此我只针对作电容检测是否可行COPY几个转过来

对于楼主,我只希望通过俺的“苛刻”来提高。事实上,过于随便发技术帖,容易让人觉得你不严谨,这是技术人的大忌。建议加以注意,不然,影响你的热情和付出的效率。

网友B:
iC921 说得很是

楼主:
maychang大叔 你还没回答34楼的问题

网友B:
我在37楼回答过了

楼主:
怎么和早上说的有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