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和高频问题

楼主(2007-08-30):
最近因为学习一些东西 用到了RF(射频)和高频  请问各位大虾这两个叫法有什么不一样? 是不是就是同一频段的不同称呼?

网友A:
这两个都是很模糊的概念

没有严格的定义。

网友B:
差不多,一个称为无线电频率,一个为高频,看你怎么界定

高频这个词,在不同的电路里可能有不同的通俗范围,如开关电源内,1M就算高频了。

楼主:
谢谢

多谢  貌似RF有关的资料不是很多 高频的好找一点

网友B:
呵呵,一般来说,RF都是高频电路

网友C:
讲RF时,一般用在通信方面,需要发送电磁波。而高频则不一

网友D:
RF好像比高频还可以高一点吧

    直观上有这么个感觉...

网友A:
RF不一定比高频高

长波广播频率最低100多kHz,还不如现在的某些开关电源工作频率高。
中波广播频率最低500多kHz,也不如现在的开关电源。

网友E:
RE:

RF和高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RF特指无线电频率,它从500KHz到更高频率。
高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确切的定义。对于音频电路,20KHz就算高频;而对于一个高速CPU来说,或许100MHz才算高频。

楼主:
谢谢 如果说的是变压器呢

对变压器来说呢?RF TRANSFOR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