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干电池相关资料

楼主(2007-08-31):
近日在设计一个电池供电的设备,由于设备平时都处于小电流放电状态(数mA),仅在短时间(几十秒)内要求大电流(500mA)。

网上找到的电池放电资料都没有描述这种应用环境,想请教有没有那位做过类似的应用。

电池为1#碱性电池,另外想请教:这种电池在用旧了以后,内阻可以大到什么程度,以估算能够放出的最大电流。

谢在先!

网友A:
它的正常内阻很低,但是快用尽时内阻急剧上升

肯定无法输出500mA。你可以找一个旧电池做实验。
不过从设计角度看,这个参数没有意义。一旦电池电压低于1.35V时,就应该更换,根本不需要考虑旧电池的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