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差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08-31):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理解不对

当输入信号中存在共模信号时,需要采用差动电路来从存在共模信号的信号中提取差模信号。
例如,一个1V的信号,附加在2V的共模信号上,这时只能采用差动电路来消除2V共模信号对1V差模信号的影响。若采用单端电路时,2V共模信号叠加在1V信号上,这样输入信号就变为3V了,根本没法测量输入信号。若采用差动电路,就可以很大程度上消除2V共模信号的影响。例如差动电路的共模增益=-60db,差模增益=20db时,1V差模信号被放大为10V,而2V共模信号被放大为0.002V。这样,共模信号的影响就被消除了,可以较精确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