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供电

楼主(2007-08-30):
关于芯片的V+和V-的两个引脚,当我把V-和地相接的时候,是会导致芯片不识别负电压(即输入不能有负电压),还是芯片不会输出负电压?

网友A:
绝大多数芯片

既不允许输入为负,也不能输出为负。

网友B:
对于双电源供电的芯片

如果V-接地,则芯片不能输出负电压。

网友C:
对于双电源供电的芯片

芯片地端需要接VC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