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通道速度检测原理图(未完)

楼主(2007-09-05):
(无正文)

楼主:
大家都知难而退了?

濡子不可教也!

楼主:
拼图游戏

网友A:
至少最后一图有错

1、MAX232共需要四个电容,图中只接了两个,这两个电容接得也不对。
2、MAX232的2脚不能接地。
3、RS232插座的5脚应接地,信号线是2、3两脚。

3楼4楼图中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图应该画紧凑些,否则注释太小看不见。

楼主:
AT89C2051

楼主:
这样对吗

网友A:
四个电容中,有两个极性反了

照芯片的datasheet接,没有错。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吧

网友B:
这样就对了咯

不过你在PC上仿真,弄个RS-232干嘛?

楼主:
菜鸟GG,不仿真了

我说的是全部的图
不只是指串口通信

网友B:
那搭块板子试试看咯

楼主:
你看行不行的通咯

网友B:
乍看一下,好像是行得通,不过要检测汽车,就难讲了咯

网友C:
你上面的图实在看不清

叫小mm干这种粗活,你的老板太残忍了,同情ing~~

楼主:
菜鸟GG,看的清

你的眼镜不够度数吗4?换副老花镜看

网友C:
多谢alice84 MM提醒

换了副老花镜真的就看到了,原来两片2051~~~~

网友A:
有一片89C2051与89C51接口有问题

89C51的P0口是没有上拉的,89C2051的P1口有两条口线也没有上拉,两边都没有上拉,结果永远是低电平。
最好是89C51的P0口和P1口共16条线都加上拉。

89C51与两片89C2051之间各是8条线,这样只能半个字节半个字节地传输,而且没有使用中断,软件写起来非常麻烦。最好利用89C51的两条外中断线和89C2051的外中断线作为握手线,可以传输整字节,软件也容易写。

楼主:
???

1/  "89C2051的P1口有两条口线也没有上拉"
     那我只在这两个口上加上拉不行吗?
     89C51只是读从这两片89C2051的数据?
     最好是89C51的P0口和P1口共16条线都加上拉?
2/   89C51与两片89C2051之间各是8条线,这样只能半个字节半个字节地传输?
     8条线不是8位吗?怎么是半个字节呢?

网友A:
1、可以只在没有上拉的两条线加上拉,但全部加上拉更好一些,抗干扰性比较强一点。
2、按照你的图,没有握手线,那么必须在8条线中占用一些作握手线,当然就不能传输整字节了。另加握手线后,就可以让8条线都作数据线用。

楼主:
想了下这里还有点问题

这是修改后的图(没有在所有口都加上拉)。
1/在DATASHEEET上我没找到上拉电阻值,不知道怎么确定。只看到哪两个口没有上拉。
2/是不是单片机之间的通信都要有握手线?

网友A:
上拉电阻并不要求准确,差不太多就行,常用5-10kohm。
不是所有通讯方式都需要握手线。“握手”的意思,是通知对方“这里有数据等待发送”“已准备好接收”等等。异步串行通讯就不必“握手”,因为异步串行通讯每接收到一个完整的帧就会产生中断通知单片机接收完毕。用SPI通讯也是一样,接收完毕会产生中断。但你这里没有通知对方的机制,所以需要握手线。

楼主:
"大楼"竣工1

不知道什么时候倒塌?

楼主:
"大楼"竣工2

大家过来参观咯
给给意见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