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代码

楼主(2007-08-20):
(无正文)

网友A:
2A的应该是3906

网友B:
路过

贴片三极管型号查询 dren82@163.com
分类:单片机贴片三极管型号查询

直插封装的型号         贴片的型号      极性    Ft        VCEO        Ic        hfe        配对型号
9011            1T        NPN    150MHz        18V        100mA        28~132
9012            2T        PNP    150MHz        25V        500mA        64~144        9013
9013            J3        NPN
9014            J6        NPN    150MHz        18V        100mA        60~400        9015
9015            M6        PNP
9016            Y6        NPN    500MHz        20V        25mA        28~97
9018            J8        NPN    700MHZ        12V        100mA        28~72
S8050            J3Y        NPN    100MHz        25V        1.5A        45~300        S8550
S8550            2TY        PNP
8050            Y1        NPN    100MHz        25V        1A        85~300        8550
8550            Y2        PNP
2SA1015            BA        PNP
2SC1815            HF        NPN    80MHz        50V        150mA        70~700        1015
2SC945            CR        NPN    250MHz        50V        100mA        200~600
2SA733            CS
MMBT3904        1AM        NPN     300MHz        60V        100mA        300@10mA     3906
MMBT3906        2A        PNP
MMBT2222        1P        NPN    250MHz        60V        600mA        100@150mA
MMBT5401        2L        PNP    100MHz        150V        500mA        40~200        5551
MMBT5551        G1        NPN
MMBTA42            1D        NPN    50MHz        300V        100mA        40@10mA
MMBTA92            2D        PNP
BC807-16        5A        PNP
BC807-25        5B        PNP     80MHz        45V        500mA        250@100mA     BC817-25
BC807-40        5C        PNP     80MHz        45V        500mA        250@100mA     BC817-40
BC817-16        6A        NPN
BC817-25        6B        NPN
BC817-40        6C        NPN
BC846A            1A        NPN    250MHz        65V        100mA        140        BC856
BC846B            1B        NPN                            250
BC847A                  1E        NPN            45V                        BC857
BC847B                  1F
BC847C            1G        NPN                            420~800
BC848A            1J        NPN            30V
BC848B            1K
BC848C            1L
BC856A            3A        PNP
BC856B            3B
BC857A            3E
BC857B            3F
BC858A            3J
BC858B            3K
BC858C            3L
2SC3356            R23        NPN    7GHz        20V        100mA        50~300
2SC3838                 AD

带反向二极管的N沟道FET
2N7002                  702      40V 400mA
BSS138                 50V 200mA

下面是带电阻的三极管
UN2111                      V1        NNP    150MHz        50V        100mA
UN2112                      V2
UN2113                      V3
UN2211                      V4
UN2212                      V5
UN2213                      V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