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DS1302的问题

楼主(2007-09-07):
我的单片机跟DS1302一直通讯不上,怀疑是硬件的问题,问大家一些DS1302的硬件连接问题:
如果一开始不想用备电的话,VCC1脚应该怎么接啊?接地,接高电平还是悬空呢,还是怎么接都无所谓呢?关于晶振的问题,用万用表的直流档测1302第3脚电压是2.37V,用交流档测是0.8V,这正常吗?另外,手册上说“上电时,在VCC ≥2.5伏之前,RST必须为逻辑0。此外,当把RST 驱动至逻辑1的状态时,SCLK必须为逻辑0。”这么说来,RST就不能接上拉电阻后直接跟单片机IO口相连了吗?

网友A:
最好把电路图贴出来

(1)VCC1悬空就行
(2)RST我觉得应该接下拉电阻,因为置1的时候是允许写入,容易误操作

网友B:
硬件能有什么问题呢,几根线而已,软件也很简单...

还是多看看DATASHEET...

楼主(2007-11-21):
谁知道DS1302后缀的含义啊

如DS1302 BA38HJ,DS1302 0606A4 424A0

网友C:
看看吧,都在里面

楼主:
谢楼上

我看过ORDERING INFORMATION,但是我想了解的是芯片封装上DS1302型号以后的序号是什么意思。比如芯片标记上的第一行是DS1302,第二行是BA38HJ,有的还有第三行,如DS1302 0606A4 424A0,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在用某一批次的DS1302的时候发现,DS1302在23点59分59秒后变成4点整,而同样的地方用另一批次的DS1302,时间就很正常。所以我不知道是那一批次的DS1302坏掉了,还是它在内部寄存器里跟其他的DS1302有什么变化

网友B:
不知道就看DATASHEET,就去验证程序

楼主:
DATASHEET只有ORDERING INFORMATION,没有批次之类的后缀含义

网友C:
一般后面的信息是封装或者其他的一个时间标志

一般使用两位年份+两位周数表示,再后面有的是封装厂的代码或者生产线的代号,不同厂家约定不同,一般不影响使用。
当然,买到假的就另算了

楼主:
被楼上说中了,我买到假的了

而经销商说那批DS1302是马来西亚产的,质量确实不好,可是又不给换,唉!!